求助:同一个问题发的第二个帖子,FOR循环排序的问题

楼主(2012-05-10):
这个程序那里有问题?为什么我监控的时候看见只是VD54,VD58两个比较,而VD50不和他们比较大小?这个问题是发的第二个帖子了,因为第一个没人解答啊!在这真心想各位求教了,王者之师兵团你们可否解答一下?

楼主:
每次登陆后看见自己发的帖子看得人多,回复的一个都没有,心里都莫名的伤心,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还是怎么的,大家好歹留个脚印啊!

网友A:
里面的数值能说说VD50是多少,VD54,VD58的值是多少吗?看看是不是数值在VW里面,因为你是4位一次递增,而比较时用的又是低16位.

网友A:
扫描周期有问题,你把网络5的程序调到网络8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扫描周期有问题,你把网络5的程序调到网络8下面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我的FOR循环那里有没有问题?例如INTN用的有没有问题。您说的网络5的程序调到网络8下面是指他们两个对调位置还是指把网络8移到4,5,6,7,的前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里面的数值能说说VD50是多少,VD54,VD58的值是多少吗?看看是不是数值在VW里面,因为你是4位一次递增,而比较时用的又是低16位.

的确是VD应该改成VW.改了一下,把VD50,VD54,VD58都改成了VW后可以了,如果我想用VD应该怎么改了?

把VW20和VW26改成VD20和VD26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