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接线..和程序

楼主(2012-05-10):
我现在在弄步进电机,是一个三相步进电机..有A1 A2 B1 B2 C1 C2六个接口,,但是不知道怎么接上..是应该接交流的吗??到底怎么接线啊...

网友A:
接什么电压应该看驱动器,还有你有步进电机是多少线的.是4线,还8线,还是3线

网友B:
那么多品牌    接线最好看安装说明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什么电压应该看驱动器,还有你有步进电机是多少线的.是4线,还8线,还是3线

 总共才六个接口..呃..怎么分多少线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D(2012-06-19):
步进电机的线是要接到步进驱动器上的,三相步进电机有相序要求的,所以具体接线位置要根据手册了,两相的步进电机的接线是可以对换的。

网友E(2013-05-09):
你这是一个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必须和反应式步进驱动器配合使用,更不能直接接交流电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是一个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必须和反应式步进驱动器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