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偏移量的问题

楼主(2012-05-10):
新人勿怪!

仪表为什么会有偏移量,偏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例如温度高了两度,调节偏移量,就可以校准。

网友B:
仪表偏移量,你说的是仪表的测量精度吗?偏移量一般用于调节系统中,说调节中被调量和给定值之间的偏移量。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例如温度高了两度,调节偏移量,就可以校准。内容的回复:

利用modbus协议进行变量地址的连接为什么还有偏移?

网友C(2013-08-20):
你指的是PID控制中的积分偏移量还是AT自整定中AT偏移点?没表达清楚不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