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脉冲显示

楼主(2012-05-10):
我现在想做个程序,用伺服驱动器带着伺服电机,还有PLC 。  我现在想把马达的编码器测出来的脉冲在PLC程序中显示出来,那我程序应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PLC模块的选择应该用怎样的?小弟刚学台达。希望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选用EH系列的32MR,带差动输入输出的。那样就可以直接接伺服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了。然后高速计数。这样应该就完了吧。

网友B:
唉用什么台达的,还是用CP1H吧,那个好做

楼主:
对:EBN-中芯机械关于选用EH系列的32MR,带差动输入输出的。那样就可以直接接伺服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信号了。然后高速计数。这样应该就完了吧。内容的回复:

请问伺服驱动器的编码器新号是OA(编码器A脉冲输出)和OB(编码器B脉冲输出) 吗??

网友C:
可以用通讯做, 也可以直接用PLC 的高速脉冲当前值来做。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就用当前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直接用PLC 的高速脉冲当前值来做。 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就用当前值吧。

大哥。能交我怎么做吗?怎么用高速脉冲来做啊。。是用扩展模块DVP01HC_H2高速输入计数器来实现的吗??

网友E(2016-11-28):
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各种品牌伺服接线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唉用什么台达的,还是用CP1H吧,那个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