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启动问题求各路大神帮忙

楼主(2012-05-10):
最近调试设备遇到问题了,解决不了特来求助。之前调试的风机都能正常启动,75千瓦电机,启动电流峰值300A左右,启动后大约20多,转换角接平稳后58A左右,现在越到问题了,这台风机启动电流过大启动峰值700多,启动维持300到400A 然后热保护跳开,我做了正转和反转启动效果差不多都吃热保护器跳开,现在不知道怎么好了,求各路大神帮忙 分析 解决 感谢!

网友A:
感觉你的电机有点问题,因为即使负载再重,假定风机轴承损坏,就算电机被堵死不转,此时的电流也就是300A(Y启动,约2倍的额定电流,即150A*6/3),而此时的电流却有700多A?

楼主:
对:yjig关于感觉你的电机有点问题,因为即使负载再重,假定风机轴承损坏,就算电机被堵死不转,此时的电流也就是300A(Y启动,约2倍的额定电流,即150A*6/3),而此时的电流却有700多A? 内容的回复:

是啊启动瞬间电流700了 然后开始进入启动阶段达到300~400电流 今天有个电机是新换的之前那个烧掉了,目前2台这样的风机了都是启动电流特别大,应该就是启动时间太长了吧,正常启动星接就几十个电流

网友B: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线圈是否正常

网友B:
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你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线圈看看

楼主:
对:yjig关于感觉你的电机有点问题,因为即使负载再重,假定风机轴承损坏,就算电机被堵死不转,此时的电流也就是300A(Y启动,约2倍的额定电流,即150A*6/3),而此时的电流却有700多A? 内容的回复:

新电机不会这样吧 我给电机厂打电话他们说我线路有问题,我线路都没换就是把电机换了 怎么办啊

楼主: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应该是电机有问题,你用万用表检查一下线圈看看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兆欧表都用了 相间没问题 相对地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