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 飞剪系统F043故障,有图。

楼主(2012-05-10):
如题,

正常图:故障图:

青色速度,黄色电流,蓝色实际EMF,绿色计算EMF

情况如此,故障还没消失,查资料中~~~~~~

楼主:
呵呵,换个链接。。。

网友A:
具体故障的故障值是多少,在6RA70 手册的故障描述中查找具体原因。

楼主:
i002 瞬时测量的实际EMF (K0287)

好象是7000,~~感觉不太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故障的故障值是多少,在6RA70 手册的故障描述中查找具体原因。

i002 瞬时测量的实际EMF (K0287)

好象是7000,~~感觉不太对,

网友A:
通过Drive monitor 取回来的数据要通过以上转换关系得到EMF的实际电压  P078为6RA70进线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TZ筱筱关于 具体故障的故障值是多少,在6RA70 手册的故障描述中查找具体原因。 内容的回复:i002 瞬时测量的实际EMF (K0287) 好象是7000,~~感觉不太对,

通过折算瞬时实际EMF电压为0.576*P078     EMF电压并不高  但是故障为F043 肯定是其他原因了 你可以在R047.2~R047.2里看看一下故障值。

楼主(2012-07-07):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B 具体故障的故障值是多少,在6RA70 手册的故障描述中查找具体原因。 内容的回复:i002 瞬时测量的实际EMF (K0287) 好象是7000,~~感觉不太对,通过折算瞬时实际EMF电压为0.576*P078     EMF电压并不高  但是故障为F043 肯定是其他原因了 你可以在R047.2~R047.2里看看一下故障值。

谢谢,故障是突然间开始报的,以前已经运行了3年时间,后来降低轧制参数,不报了,感觉还是有隐患存在。

网友D:
降低轧制参数主要降低了哪方面的参数,是速度吗?

你的速度给定明显是有问题的。速度给定是怎么给的?

用T4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