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防止不相关设备写入数据

楼主(2012-05-10):
MSG指令可以读其它PLC的数据,也可以写入其它PLC。对于接受数据的PLC来说,如何确定并限定写入的数据是来自正确的设备呢?
因为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同一网段中的不相关的PLC因为失误,地址错了,把数据写到别PLC里,造成系统故障。

网友A:
一般都是站号来区别呀

网友B:
没遇到过,等待学习

网友C:
通讯有哪些条件达到了才通得上?

把这些条件的任何一个改变都可以使得通讯不上。如果这上面要考虑容错的话……

楼主:
问题是MSG写入数据是不需要对方确认的,只要路径正确就可以把数据写到对方的寄存器中,对方怎样才能控制这种错误写入呢。

网友C:
不使用这条线路做通讯。

不使用主机这个协议通讯。

不使用这个波特率。

不开放对外通讯端口。

网友D:
站号,写保护,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