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与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10):
用台达的B07S411和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通讯,通过触摸屏写入频率和读出实际频率,是RS485通讯,触摸屏上的元件频率写入地址和读出地址是多少啊,变频器说明书上也没找到?求高人指点,急

网友A:
 用MODBUS 协议吗 ? 还是Delta ASCII 协议?

建议使用MODBUS 协议,在触摸屏这边选择标准的MODBUS RTU 协议, 然后对应变频器填写地址就好了。 B系列的变频器没用过,M 系列的地址是2001  频率命令。

网友B:
频率的写入地址为2001H ,频率的读取地址为2102H。

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呀。

网友C:
如果熟悉宏指令的话,倒是可以这样做(台达屏和变频器通讯)!否则还是建议用PLC:MODBUS读写或RS。

网友D:
台达变频频率写入地址 H2001

变频说明在通讯详解哪几页  找找看吧

网友E:
看下说明说吧,也忘记了

网友F(2018-03-27):
引用 网友B:
频率的写入地址为2001H ,频率的读取地址为2102...

网友G:
就是没有分啊 要到105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