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三菱FX2N-4DA仿制品,不知道如何处理

楼主(2012-05-10):
出现部分模块0~10V输出异常,如:未运行时该输出0V却输出0~1V电压,最高输出电压不能达到10V而只有6V8V电压,输出某个电压时不稳有波动,启动时输出电压较长时间为0V等等。对于这些异常,给设备调试、运行生产带来一定麻烦和影响,主要有:启停时不能按工艺比例加减速;最高电压的改变,改变了正常情况时同种工艺应相近参数的原则,给调试带来一定难度;输出电压波动导致丝线捻度出现波动等等。

除了改用正品外,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网友A:
还是用正品吧

楼主:
帖子自己顶一下,我也想用正品啊,只是当前情况不容许

网友B:
想花钱少,还想都好用,有时候比较困难。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可以通过编置和增益来调整的 BFM里有可以调的

网友D:
你这个信号是用来驱动什么设备的?你这些设备的异常不会都没有规律吧?如果是单个有规律的问题还比较好处理的。

另外可以找个人修一下模拟量的那部分电流,估计是电压比较回路什么的除了问题才会不准的。

目前PLC仿冒品比较少,有那个技术就可以弄自己的品牌了,我觉得主要是翻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