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软件中文版

楼主(2012-05-10):
  本人在网站上下了几个中文版的西门子PLC软件,最后安装都是英文的,希望大家给我发个中文版的,或者提供一个下载地址。不甚感激。邮箱zhangtaozqay.163.com     急用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S7-200的软件,只要是V4.0 SP3以上的,可以通过工具--选项--语言--设置为中文语言的。

300的要专门版本的安装软件,安装完自动就是中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7-200的软件,只要是V4.0 SP3以上的,可以通过工具--选项--语言--设置为中文语言的。300的要专门版本的安装软件,安装完自动就是中文

这个不能怪你,只能说中国人无能,人家就是不单独给我们开发一个中文版

网友C:
软件安装完成要手动调整语言选项的,本身默认的都是英文。

你看一下语言设置里边有没有中文?

网友D:
打开软件在菜单栏中点击Tools(工具)然后点击Options(选项)再点击General(常规)在语言框(Language)中点击chinese(中文)再点ok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开软件在菜单栏中点击Tools(工具)然后点击Options(选项)再点击General(常规)在语言框(Language)中点击chinese(中文)再点ok就可以了。

回答正确,加十分。

楼主:
 安装了 里面没有中文的选项~  希望可以用提供一个下载的网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软件安装完成要手动调整语言选项的,本身默认的都是英文。你看一下语言设置里边有没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