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2-05-10):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有一个钻工中心 FANUC 18M 系统 在加工过程中 报1330 刀套在DOWN位置 估计是在换刀时出的 故障 。经查PLC 状态发现CTR为1状态, 再往前查 发现 程序PHA为ON 导致PHA为 ON ,问题是 这个PHA是什么东西,是外部信号报警信号吗??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很专业的东西啊,等用过的高手过来指点下。。。。。。。。。。。。

楼主:
谢谢黄工,问题已经解决了,是I/O转接板上的 一个保险烧了,该保险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固态继电器呢。仔细检查分析后 故障解决。

网友A:
嗯,过来学习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