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被害惨了!

楼主(2012-05-10):
通讯连不上,厂家告诉我数据线连接不了,u盘制作安装包也安装不了(安装包可以制作,就是触摸屏不认)制作的时候也找不到7062kx这个型号,昆仑通态的7062kx型号,两台,怎么办?我想支持国产,很是失望啊!

网友A:
不会吧?我用了二年,没有200台,也有100以上,从来没有遇过呀,你是不是不会操作呀????????????我不是厂家的人,我只是一个机械厂的设计而已,最主要是放在陶机上,我最主要的是不是我帮昆仑通态说话,我说的是事实

网友A:
不会吧?我用了二年,没有200台,也有100以上,从来没有遇过呀,你是不是不会操作呀????????????我不是厂家的人,我只是一个机械厂的设计而已,最主要是放在陶机上,我最主要的是,不是我帮昆仑通态说话,我说的是事实

楼主:
今天弄到现在,用的是4G的u盘,综合包制作好了,我自己的工程都没有用,害怕出错,用的是昆仑通态厂家的例程,插到昆仑通态的屏上就是不出现那个画面,实在是没办法,两台都试了,不行,8g的优盘也试过了,不行。明天换个u盘试试,伤心中,两台新的不会都坏了吧?

网友B:
   PG 与 7062 连接不上???我这里用的 7062KS 用USB 的线很好连接呀,或是你用一般4G U盘用 MCGS 软件做一个软件包,插入屏后重新断电启动屏后进入操作系统恢复更新U盘包就行!

楼主:
软件包做好了,插上后出现初始化u盘,然后点一下出现启动属性,往下????

楼主:
帮帮我!厂家的客服打电话人家都烦了,我都不敢打了

楼主:
二、U盘综合功能包使用

如图2.1 U盘综合功能包_初始对话框

2.1  U盘综合功能包_初始对话框

,进入U盘综合功能包功能选择界面,如图2.2 U盘综合功能包_功能选择界面

2.2  U盘综合功能包_功能选择界面

操作系统升级

U盘综合功能包功能选择界面点击“操作系统升级”按钮,弹出操作系统升级界面,操作系统升级会自动检测当前TPC是否可以进行升级,自动判断应该升级的NK版本,如图2.3操作系统升级,点击“开始升级”按钮即可升级操作系统了。

2.3  操作系统升级

应用环境升级

U盘综合功能包功能选择界面点击“应用环境升级”按钮,弹出运行环境更新界面,程序会自动检测运行环境的兼容性,运行环境不兼容会提示不兼容,但可以强制更新,如图2.4 运行环境升级,点击“开始升级”按钮即可升级运行环境了。

2.4  运行环境升级

用户工程更新

U盘综合功能包功能选择界面点击“用户工程更新”按钮,弹出用户工程更新窗口,如图2.5 用户工程更新,用户工程更新前程序会先检测下位机运行环境与工程是否兼容,若不兼容会提示下位机运行环境与工程不兼容,下载工程会自动更新运行环境,点击“开始”按钮开始用户工程更新。

2.5  用户工程更新

网友C:
你要做个视频教程,文字的楼主看不来

网友D:
我就玩过一台,出了个厂家也解释不了的问题,再也不碰了

网友E:
7062k的要用最新版本的7.2组态软件的啊,6.8版本的是没有的啊!

网友E: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人家的配件不单卖,只能让他们的售后给维修!

网友F:
对:huzhongjie关于帮帮我!厂家的客服打电话人家都烦了,我都不敢打了 内容的回复:

第一步

第二步

网友F:
按照步骤很简单,用一次就OK了

网友G:
信息提示很到位阿,呵呵,没有用过,学习了。。。。。。。。。。

楼主:
呵呵,今天又打了一个电话,厂家告诉我说可能是屏的通讯坏了,或者是我的u盘不行,刚才找同事借了一个u盘,试一下。估计下次要告诉我要换西门子的触摸屏了呵呵!

网友E:
不能用的东西最好在外面挖个坑放进去,然后进行回填!

网友H(2014-08-05):
引用 网友F:
按照步骤很简单,用一次就OK了

我单击 制作U盘综合功能包 完了将U盘插到 TPC7062TX屏上的USB口,没出现第一步的界面啊 郁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按照步骤很简单,用一次就OK...

什么是U盘综合功能包,一直用通讯电缆下载

网友J(2015-01-15):
LZ,我用了100台左右这样的屏,1062KX.我之前用的7.2版本,后来一直是7.6版本。你换一台电脑试试,有可能是你电脑的问题。还要看看下载口的端口设置是否和屏一致,我第一次用的时候也不能联机,是代理商直接派人来弄好的。

网友K(2015-07-10):
引用 网友J:
LZ,我用了100台左右这样的屏,1062KX.我之前...

你好,请问你们用了这么多屏,可碰到死机或者黑屏的现象?

网友L:
请问你们用了这么多屏,可碰到死机或者黑屏的现象?

偶尔有一个 两个也可能的

网友M:
国产与进口的区别在于同一批次里面的故障率的问题

网友M:
建议你换威纶的屏吧,性价比高,质量没得说,操作简单,U盘插上自动下载程序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2646526369QQ

网友N(2015-12-12):
都他妈没水平,连U盘格式化成FAT32都没人知道

网友O(2016-01-29):
版本不对吧!去官网下个最新的

网友N(2016-05-14):
很简单的原因,加qq45149404

网友P(2017-03-31):
各位朋友:我有一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因升级运行环境,出现了运行半小时就退出工程怎么办?
当前版本是7.2(10.0001),与综合功能包的版本7.2(09.0001)不兼容。怎么办

网友Q(2017-08-15):
换个U盘格式试试

网友R(2017-09-29):
这个牌子的好垃圾啊麻痹麻痹

网友S(2019-02-14):
U盘问题嘛  识别不了U盘

网友T(2019-03-25):
U盘太大了,我用的U盘包U盘都是500M的,换个U盘就好了。京东那种投标U盘一大把,随便买一个1G以下的就能用。

网友U(2019-08-08):
U盘格式得是fat32

网友V:
威纶通也这样,但是有要求的,第一就是U盘FAT32格式的,第二不能直接放在U盘根目录,第三就是不能中文,第四就是U盘不能超过16G,尽量通电开机以后再插USB,插入以后等1-20S左右

网友W:
学习了,支持国产的还是不少的嘛

网友X(2020-07-11):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楼主描述的问题

网友R:
这个牌子的很差劲的,家里有几个没用

网友Y:
估计楼主用的软件版本不对,没找到自己屏的型号,找了个相似的组态的。

网友Z(2020-08-20):
引用 网友F:
按照步骤很简单,用一次就OK了

还是覆盖不了原程序

网友AA: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换一个U盘就行了

网友AB(2020-10-10):
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好了

网友AC(2022-04-12):
谢谢分享,努力赚分

网友AD(2022-06-21):
国产里面昆仑通态做的非常不错了,从来没遇到不能使用的问题。屏本身也便宜,才千把块钱。

网友AE:
用过几百台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F:
7062.png7062KX是嵌入版软件,不是Pro版软件

网友AG(2023-06-19):
大概率是格式问题,U盘只认FAT32格式。

网友AH:
国产的现在做的也很好啊,我司中达优控经营各类触摸屏  PLC一体机 伺服驱动PLC一体机  步进驱动PLC一体机等等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呀

网友AH:
184-8041-0698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今天弄到现在,用的是4G的u盘,综合包制作好了,我自己的工程都没有用,害怕出错,用的是昆仑通态厂家的例程,插到昆仑通态的屏上就是不出现那个画面,实在是没办法,两台都试了,不行,8g的优盘也试过了,不行...

 U盘不能太大,U盘格式也有要求的,实在不行可以格式化一下U盘

网友AJ(2023-11-17):
我下载安装了两个版本的昆仑通泰的触摸屏编程软件,一个是最新版的MCGS POR,一个嵌入版的7.7,先查硬件手册,看看是使用哪一种软件编程,再制作相应的U盘试试。前几天我就碰到过一个7032KW的屏,用嵌入版的7.7升级不了,后来查看硬件手册才发现要用新版的软件。刚接触昆仑通泰的屏,走了弯路,希望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帮到你。

网友AK(2024-02-07):
微信图片_20240206093540.png求一个安装包,这么多版本,官网就一个最新版本,搞什么破玩意

网友AL:
引用 网友AK:
求一个安装包,这么多版本,官网就一个最新版本,搞什么破玩意



一个是MCGSE,一个是MCGSPRO,这两个是不同的软件,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AM(2024-07-22):
12年前的问题了,,

网友AN(2025-03-15):
没有那么麻烦吧

网友AO(2025-08-06):
买假货了吧

网友AP:
不会的,我可以给你弄

网友AQ(2025-09-18):
要用MCGS嵌入版,不是MCGSpro

网友AR:
应该不难搞吧

网友AS(2026-04-10):
怎么解决的?
我是用7012Ew型号的使用usb通讯不上,使用u盘插入下面的界面都不显示出来?

  • 晴朗的天空9203

    有可能时U盘格式不对。我知道的U盘好像有两种格式。插到电脑上找到U盘盘符,右键单击在属性里看,要FAT32这种格式的。我之前遇到这个情况换U盘就好了。还有就是做过电脑系统盘的也不行

网友:
  • 晴朗的天空9203

    还有就是U盘容量别太大,32G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