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 IO 模块针脚的排列?

楼主(2012-05-10):
各位师傅好:
    请教个问题,安川 IO 模块 JEMPC-IO2310   针脚是怎么排列的,接头是富士通的 分A侧 和B侧,A侧从1到20   B侧从1到20
那么这个1对应IB000  2对应IB001  3对应IB002  一次类推吗? 还是??
    没有用过安川的,师傅们有用过的告诉小弟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不会吧,你有说明书吗,一看就知道的哇

网友B:
说明书上有的啊 ,还要珍惜学习啊.

楼主:
从安川  网站上下载  MP2300S 可是里面没有找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