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端子能引出一个220V的电压吗?

楼主(2012-05-11):
昨天碰一客户说要从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引出一个220V的电压,大伙说说有这种功能的变频器吗?

网友A:
从电源的进线取一根火线,再取一个地线,就是220V,控制端子没有220V的。

网友B:
客户不熟悉变频的功能,表达方式不妥,也许是客户要求当变频运行后,输出一个220V电压信号。

网友C:
如果直接输入220V进入控制端子很容易造成变频器损坏,建议利用端子的24V输出控制继电器,通过继电器转换成为220V,这种用法较为普遍。

网友D:
控制端子没有220的吧?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小麻籽关于如果直接输入220V进入控制端子很容易造成变频器损坏,建议利用端子的24V输出控制继电器,通过继电器转换成为220V,这种用法较为普遍。内容的回复:

他当时和我说的好像就是想不要接一个继电器,我当时听他说要一个控制端子输出220V我楞在那。

网友E:
可以啊!变频器内部继电器,报警的,用其干触点接电源一相,另一点就是AC220V了,这就实现了在控制端子上输出220V了。

什么人啊?这要求提的怪,要220V哪没有,非要从输出端子上得到。

网友F: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