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护问题

楼主(2012-05-11):
一台6极3KW立式电机,通过联轴器与搅拌连接,现在运行电流达11A,经检查机械、电气均正常,试运行电流还是11A,请各位同行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所带负载重啊!比如要搅拌的液体粘度增加了,温度变化了......。

网友B:
你把电机拆下来,空载试一下,看看电流还大吗。否则就是负载大造成的。

网友C:
你把电机拆下来,空载试一下,看看电流还大吗,否则就是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D:
如果工频运行,电流的确大。1;负载变大   2;电机绝缘  3;运行电压

网友E:
是什么型号电机,名牌上额定电流是多少,一般电流过大,主要是1、过载,2、机械部分堵转,3、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4、缺相。你试着找下。

楼主:
各位i同行,谢谢大家!检查结果:料液粘稠度大,导致电机过载。

网友F:
1,所带负载重啊!比如要搅拌的液体粘度增加了,温度变化了......。

2,其实负载重对电流影响很大的

3,机械故障,如轴承等机械故障也会引起,这样运动机械坏的地方会发热

网友G:
一般是负载过重或者是电机内部绝缘层漏电.导致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