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 正转一下反转一下

楼主(2012-05-11):
L298N+两相四线步进电机,双四拍,相序用万用表已测,正确,但却正转一下反转一下。

请问各位老师,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其中一相正负极搞反了吧

网友B:
驱动器那边是怎么给的脉冲先????????????????

网友C:
     没有使用过步进电机, 过来学习 ! 给定的输入信号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D:
说说负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