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替换计算

楼主(2012-05-11):
那位大大能帮我分析理论计算一下能否用120瓦电机替换250瓦,谢谢,最好有计算公式。电机参数如下:

功率               W     250           120
额定电压下数值
额定电压        V       48            36
空载转速       rmp   11200       9830
空载电流        mA     830         275
额定转速       rmp   10500       8710
额定转矩       mNm    280        123
额定电流        A       7.59        3.76
堵转转矩       mNm   5580       1200
堵转电流        A        137        34.6
最大效率        %        85          83

电机常数
相间电阻        Ω          0.35        1.04
相间电感        mh        0.149      0.263
转矩常数       mNm/A      40.6       34.7
速度常数       rmp/V        235       275
速度/转矩常数  rmp/mNm 2.02    8.26
机械时间常数    ms         4.43      7.35
转子惯量       gcm2          209        85
 现在我们用的是这个250瓦电机,采用的是一个线性直流48V电源供电,电源上显示电流一般1A都不到,我们负载是不怎么大的。

楼主:
当然如果选择120瓦的电机肯定要配一个36V的直流开关电源的。

楼主:
还有我的电机工作转速一般在4000转,有时候在5000转左右吧。

网友A:
负载不是很大,电流1A都不到,应该可以换,只是按照120W电机的需要进行电源的配置就行了。

网友B:
既然负载电流都测量了,120替代250还有问题吗?120都有富余。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么计算的,假如告诉老板说可以换的,老板让我计算一下为什么,所以我要的是谁帮我分析计算一下,这样才能让老板心服口服的。

楼主:
我贴电机这么多参数,就是让大大们帮我计算一下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