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与KEPSERVER的OPC通信问题

楼主(2012-05-11):
如题,用的是MPI通信协议,通信电缆是USB转MPI电缆(6ES7 972-0CB20-0XA0)。是一个笔记本跟单个PLC通信,为什么一直连不上呢?还是要在电脑里设置DCOM之类的???

网友A:
不用DCOM设置的,

如果电缆没问题,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beichen关于 不用DCOM设置的,如果电缆没问题,就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那连接明明用的USB,但是USB没有端口号啊,端口ID怎么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