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试一块电路板输入与输出电压

楼主(2012-05-11):
一块电路板有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如何用万用表测试?谢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请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简单地说,就是用电压档适当的量程,测量有关点的电压;

不知楼主具体所指和具体的要求。

楼主:
就是像变频机、PLC之类的,我把电压接好,我要怎么去量可有电压输出的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测上电后贴片三极管、变压器(高压条上的)等有电压输出啊?我是新手,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