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存储卡问题?

楼主(2012-05-11):
我有西门子S7—300 PLC一台,CPU314C-2DP,但没有MMC卡,请问能否写入程序?可否用其他存储卡代替?谢谢。

网友A:
不能,不能使用其他存储卡替代。

网友B:
西门子plc的mmc卡存储空间很小的,而且价格不菲啊,可以用个镜像软件做个试验试试!

网友C:
  这要看你设备程序有多大,如很小的话是可以 DOLOAD 下去使用的,但大了会下载不鸟 ! 别的存储卡是不能替代!

网友C:
1, 这个要看你写的程序大小,如小的话是可以直接下载去使用的

2, 不能用一般的存储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