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板PLC讨论区

楼主(2012-05-11):
最近用了好几块国产的单板PLC,没有外壳的那种。结构超简单。价格超便宜,但功能实在是不敢恭维哦!!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这一块是兼容三菱FX2N的,8输入6晶体管输出。

网友A:
用过,你买的是哪里的?

网友B:
买过一个,其实就是八位单片机板子,当然与实际用单片机做的PLC还有一定差异

海为PLC用二片单片机做的

其他常见进口及少量国产PLC都是单片单片机 只不过单片机早期用16位专用单片机,现在发展为32位单片机。内部程序设计的也比较合理

我买的是所谓32位单片机板子 ,支持监控和人机界面通讯  130元  22点

网友C:
对:张智勇关于买过一个,其实就是八位单片机板子,当然与实际用单片机做的PLC还有一定差异海为PLC用二片单片机做的其他常见进口及少量国产PLC都是单片单片机 只不过单片机早期用16位专用单片机,现在发展为32位单片机。内部程序设计的也比较合理 我买的是所谓32位单片机板子 ,支持监控和人机界面通讯  130元  22点内容的回复:

张工你好,
 22点130元 使用情况怎么样.稳定吗

网友D:
没接触过,也能编程吗?用起来稳定吗?价格方面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E:
深圳很多的说,三凌机电 公元科技

网友A:
公元科技的板子还是不错的,我一直在用他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公元科技的板子还是不错的,我一直在用他们的。

网友G:
我也想买一块板子

网友H(2012-06-13):
看一下我的PLC,14点输入,10点输出,MCU用的是STC11F60XE,价廉物美。

网友I:
我也想买一块这样的板子
请问有相应的软件吗,是梯型图还是编程的,谢谢。

网友J(2012-07-14):
有的需要梯形图转HEX文件,,有的可以直接下载梯形图,,价格性能各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