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在什么情况下能清除程序?

楼主(2012-05-11):
现有一S7-300PLC长时间不用,送电后不运行,联机查看PLC内没有程序。

什么原因能引起PLC程序丢失?

网友A:
没有存储卡的用电池的,后电池没有电就丢程序啦及还有人为清除了。

网友B:
没存储卡?电池没电了?

楼主:
这个CPU有存储卡,电池好像是没电了,时间已经复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CPU有存储卡,电池好像是没电了,时间已经复位了。

这就对了。

网友C:
回收西门子PLC欧姆龙PLC三菱PLCAB PLC变频器 ;回收品牌触摸屏传感器继电器温控器等工控产品

陆工13302255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