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PWS6600S-S的COM1与台达EH进行232通讯,通讯线怎么接?

楼主(2012-05-11):
海泰克PWS6600S-S的COM1与台达EH进行232通讯,通讯线怎么接?

网友A:
你没海泰克说明书吗?我给你发个,台达EH的232是要一个插头的,如果没有就用台达自带的485了,自己接2跟线了。一般买屏,都会带232线的。

楼主:
对:wenwan90关于 你没海泰克说明书吗?我给你发个,台达EH的232是要一个插头的,如果没有就用台达自带的485了,自己接2跟线了。一般买屏,都会带232线的。 内容的回

网友B:
台达com1圆头的接线5脚TXD,4脚RXD,8脚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