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除以2的运算,结果在文本上显示出来用什么指令。

楼主(2012-05-11):
假如常数5除以2这样的运算,而商是有小数点的,结果须在文本上显示出来,应用什么指令来编程。

网友A:
如果用普通的除法指令的话,那么商和余数是单独存放的。  可以采用浮点除法来做运算,在文本上选择实数显示就行了。

网友B:
也可不用编程,利用文本自身功能实现,见下图(204文本)

当实际变量=5时,文本显示2.5(数字25,自带1位小数)

当实际变量=7时,文本显示3.5(数字35,自带1位小数)

当实际变量=10时,文本显示5.0(数字50,自带1位小数)

以上实际变量=输入

文本显示=工程量

网友C(2012-06-12):
先放大十倍再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