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为何不设置总电源开关那?

楼主(2012-05-11):
很少看到开关电源设置总电源开关,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坛友给说说?

网友A:
跟断路器或者开关配合使用的。。。

网友B:
开关电源都作为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无法从子系统或功能中独立出来,要开关干吗?

也就是说,你关闭开关电源的目的是什么?

开关电源断了,控制系统(一般情况)也就无法工作了,那不如控制系统整个关闭。

再则因为开关电源对过压敏感,所以一般都配熔断器,一样的能关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都作为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无法从子系统或功能中独立出来,要开关干吗?也就是说,你关闭开关电源的目的是什么?开关电源断了,控制系统(一般情况)也就无法工作了,那不如控制系统整个关闭。再则因为开关电源对过压敏感,所以一般都配熔断器,一样的能关电。

所言极是

网友D(2012-06-24):
引用 楼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