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频和变频空调的区别

楼主(2012-05-11):
空调变频和定频的区别是什么?

  从目前的家电市场来看,家用空调一般分为定频和变频,购买前,我们需要一起来了解下,究竟什么是变频空调,什么是定频空调,变频与定频空调的区别都有哪些?

  定频空调:我国的电网电压为220伏、50赫兹,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的空调称为定频空调。由于供电频率不能改变,传统定频空调的压缩机转速基本不变,依靠不断地"开、停"压缩机来调整室内温度,其一开一关之间容易造成室温忽冷忽热,并消耗较多电能。

  变频空调:变频空调的主机是自动进行无级变速的,它可以根据房间情况自动提供所需的冷(热)量;当室内温度达到期望值后,空凋主机则以能够准确保持这一温度的恒定速度运转,实现"不停机运转",从而保证环境温度的稳定。下面着重介绍变频空调的优点、选购、安装及使用。

  空调变频和定频的区别:其实,变频和定频空调最大的区别就是产品在压缩机上的运用原理不同。变频产品的压缩机能够在长期开启运转的情况下适度调温,如果室内不需要大量冷热时,空调就会以低频的状态运转,智能的恒定控温,而定频产品则需要在人为的情况下进行空调冷热的开关机调节。

  变频式空调机的特点:

  a、制冷、制暖,强劲迅速

  启动时,以最高的功率进行运转。迅速制冷、制暖。使室内温度一下子达到设定温度。所以无论是寒冷的清晨,还是炎热的白天都可迅速地享受舒适的室温。

  b、高效节能

  频式空调机根据需要的多少来决定功率,所以效率高。另外,由于压缩机几乎没有反复的启动/停止,故不消耗多余的电力。所以电费只是一般空调机的约2/3,可称之为节能模范。

  c、舒适恒定的室温控制

  变频式空调机因可控制压缩机的转速,自如地改变功率的高低,以保持舒适的温度。一般空调机是通过压缩机的反复启动和停止来维持设定温度的。所以室温会产生波动,发生过冷或过热的现象。如使用变频式空调机的话,可以使室内始终保持在与设定温度很接近的空调环境中。

网友A:
好像变频空调听的比较多。

网友B:
其实就是位置在一个恒定值而已

网友C:
好像变频空调听的比较多。    但实际使用不多,且价格较高

网友D:
现在定频的也还有,对于不是经常开空调的家里来说,用定频的还是比较好,变频的饿适用于长时间使用的场合,如办公室,在长时间运行的时候才能显示出其优越性

网友E:
1、应该叫工频;

2、工频是温度差开关控制型;

3、变频是恒温变频PID控制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