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y pro xl tcpip通讯连不上 cpu 65150

楼主(2012-05-11):
使用Unity Pro 和CPU65150的以太网通讯。可是建立不了连接。
从CPU面板上看IP是85.16.2.28.但是MAC是:00:00:00:01:00:00.和外壳上的不一样。
电脑能ping通 85.16.2.28 这个地址。但是连接一直提示:不是有效的地址或介质未打开。
我用2台工控机都连不上。用对绞网线直连和通过交换机都是能PING通但连不上。
施耐德关爱热线告诉我可以在面板上改IP地址。可我每次改地址,按ENTER键地址都回到原始地址了。
CPU锁是打在解锁的位置的。
我用esc+enter从新初始化 CPU ,仍然改不了IP地址,UNITY也连不上。
sts灯是闪5次停一会。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还有我看CPU版本号是2.5,可我在unity里只有2.3,2.6和3.0.

网友A:
应该不用更改cpu的IP地址,在unity pro配置中看一下cpu模块上以太网接口配置有一个请选择网络,试一下。

网友B(2012-10-01):
请问Unity Pro 5.0没有Tcp Open library是怎么回事呢?要是想控制以太网模块收发数据应该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