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航PLC顶调电位器如何编程

楼主(2012-05-11):
不知道怎样编这个正航品牌PLC,顶调电位器啊

网友A:
您好,正航PLC的运行开关下面有两个电位器,分别对应PLC内部特殊寄存器SMB28,SMB29。用小螺丝刀可以调整电位器(顺时针方向为增大,逆时针方向为减小)。模拟电位器的值在0~255可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