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补的实现

楼主(2012-05-11):
对于数控的插补过程,假设插补周期是T,插补速度为V,则PC机每隔T时刻进行一次插补,得到下一插补周期的运动量为S=V*T,而此时,控制器里上一插补周期的运动量S0还没有运行完(肯定没有运行完),也就是说机床还没达到上一插补周期的目标点,此时是不是系统直接更新控制器里的下一周期运动目标值S0为S,这样依次进行。。。。,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每个插补周期,机床都没有准确到达其目标点,而只是不断接近改一系列点,但由于插补周期很短,因此从宏观上来看,机床还是按照预期的轨迹运动了。   不知道机床的插补过程是否是这样?哪位大侠知道的话告诉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如此, 看高人给正解.

网友B:
不可以,你这样设计,曲线的顶点位置是走不到的.

你最好百度一下,"粗插补"和"精插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如此, 看高人给正解.

同样认为

网友D:
事实上,在将一长段加工曲线先进行粗插补后得到一系列微小的线段,在每一个微小线段上进行精插补似乎然是楼主所说的过程“在每个插补周期,机床都没有准确到达其目标点,而只是不断接近改一系列点,但由于插补周期很短,因此从宏观上来看,机床还是按照预期的轨迹运动了”。。。不知是否可这样理解

网友D:
为什么会存在粗插补与精插补相结合的插补方法呢?因为如果直接用精插补来实现这段曲线可能对于控制器来说是吃不销的,直观来看就是实时性得不到保证。那么使用粗插补与精插补相结合的方法为什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粗插补首先会将这段曲线用一系列的微小直线段来拟合,而这个过程一般是离线完成的,然后对于每一段微小直线,再使用精插补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精插补过程都进行直线插补工作,这样的话插补算法简单,那么就能保证系统最终的实时性,从而保证了机械加工精度。事实上,如果控制器足够强悍,对于复杂的曲线如果直接进行一次步长足够小(满足最终加工要求)的插补,并且实时性能够得到保证的话,那么应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E:
想请问下:这儿的实时性是指的什么呢?

楼主:
指的插补速度能够满足控制器对运动数据的需求,不至于让控制器去等待插补运算的完成

网友E:
对:sanywangjun关于指的插补速度能够满足控制器对运动数据的需求,不至于让控制器去等待插补运算的完成 内容的回复:

请问下你有这方面的程序吗,参考下

网友F(2012-09-23):
控制器里上一插补周期的运动量S0还没有运行完(肯定没有运行完),也就是说机床还没达到上一插补周期的目标点,

---->这就是正确的选择插补周期T,让其运行到上一插补命令位置点。当然这个点是理想的,可能稍有偏差,需要在下一目标点补偿。

网友G(2012-10-28):
说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轨迹生成器,也就是插补部分,一个是数据发送器,根据轨迹生成器的数据和反馈值进行PID计算后发送至输出端

网友G:
至于什么时候到达什么位置,与插补没什么关系

网友G:
插补就是个是计算值.

网友H(2019-04-11):
插补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比较,然后不断的改变运行值,最后达到目标值

网友I(2025-02-06):
各位讲解的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