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电压测量

楼主(2012-05-11):
我测量安川Σ5的一款伺服电机(额定电压200v  400w  3000r每min)   用万用表测出300v,用燕赵仪表的jd194e 多功能变送器测 2800多转时是一百零几伏,   请问是不是都不对?

电机达到额定转速(3000转每分钟)时 电压是否应该是200v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电压:

1)不管是直流伺服还是交流伺服电机;

2)高速时,转速和电压成正比;

3)在低速时,电压要低于速度的下降;

4)速度为零时,电压不为零;

5)简单说,电压随速度变化;

6)电压=反电势+电枢电压降

网友B:
  伺服电机 0 速时电压一般是多少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 0 速时电压一般是多少呀?

零速时,有输出额定力矩时,伺服电压=额定电流×电枢电阻;

网友C:
这也能测?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万用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也能测?请问你是用什么样的万用表

就是测交流电压,或者测量直流电压,有什么不能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