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型号问题

楼主(2012-05-11):
现场装置中的热电偶型号为T-WRKK-450-Dr.hj ,而同一位号的热偶,合格证上写的却是H-WRKK-450-M.FL,请问这两个型号为什么不同呢,是不是同一个型号,区别在哪里???

网友A:
热电偶的型号应该是WRKK-450,其余的不是型号的部分。

楼主:
那其余的部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最好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其余的部分是什么意思?

其余部分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网友C(2012-12-22):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的型号应该是WRKK-450,其余的不是型号的部分。

网友D:
其余的应该是安装方式和护套管材质部分,前面的可能是护套管安装方式的区别后面的可能是护套管材质和承受压力的差别,偶不太确定,隔天到现场给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