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B系列人机如何保存数据

楼主(2012-05-12):
台达人机DOP-B08S515如何保存数据,比如用数值输入按钮,输入数值了,如何把我输入的数据保存下来呢,或者还有其他方法吗?谢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数值保存在人机的配方里,就可以用U盘拷贝下来。

网友B:
“设置模块参数”-“一般”-“断电保持数据存放位置”-“设定”,在存储位置上点下拉箭头!如果是常规的存储数据:(1)PLC,有“断电保持”和“断电复位”两种;参考手册即可;(2)HMI,$MXXXXX属于保持、$XXXXX就是复位了。

楼主:
比如我用数值输入,在存储器地址用$M就可以了,是吗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楼主可以把数值保存在人机的配方里,就可以用U盘拷贝下来。内容的回复:

我刚刚学习,配方那里还不大会用,还望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C:
.. 理论上你应该只是怕断电后消失,你采用断电保持就行了

网友D:
比如我用数值输入,在存储器地址用$M就可以了,是吗

.. 理论上你应该只是怕断电后消失,你采用断电保持就行了

免费试用,本次活动仅限于苏州地区 拨打我们热线我们将在1-2天送到贵公司

详情咨询丛先生

服务热线:0512-68052685-803

传    真:0512-68781865-808

联 系 人:丛先生

业 务 QQ:1289794504

手  机:15995757306

技 术 部:徐明春

技术支持:15506290197

地  址:苏州市高新区滨河路625号创业大厦322室

门市地址:苏州高新区赛格电子市场1期1B29

网友D:
公司网址:http://www.szmb.icoc.cn

网友E:
人机如果是读写plc中的地址  那么地址位置选择到掉电保持去

如果读写寄存器是人机中  那么地址采用$M。。。。

网友F:
直接备份系统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