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B系列人机如何显示电机运行状态

楼主(2012-05-12):
我想用台达DOP-B08S515人机显示电机的运行状态包括输出频率、输出功率、电压、电流等,该用到哪些元件,如何操作,还望各位高工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机用什么控制的???

网友B:
需要用到(变频、伺服)的通讯功能!就是读取并采样地址中的数据到PLC,然后用数值显示部件即可!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需要用到(变频、伺服)的通讯功能!就是读取并采样地址中的数据到PLC,然后用数值显示部件即可! 内容的回复:

我是个新手,您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楼主:
对:sophymei关于电机用什么控制的???内容的回复:

用到PLC,变频器

网友C:
把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读取出来 就可以计算出转速

网友D:
plc或者人机直接与变频通讯,直接可以读取到以上需要的参数。

楼主:
对:aibi关于plc或者人机直接与变频通讯,直接可以读取到以上需要的参数。  内容的回复:

谢谢!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