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进行DTR指令

楼主(2012-05-12):
我用S7-200进行DTR操作时,转换出的实数和输入差别很大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具体情况是什么?PLC一般不会抽风的。

网友B:
S7-200的双整数转换成实数指令绝对不会有问题.

你的问题可能是地址重叠,或者将字节或字转换成实数前没将高字节和高字清0.

楼主:
具体情况就是把一个整数(例如10或20),用这个指令转换成Real后,出来的结果是1XXXXXXX,好几位数呢,不知道它的转换结果是什么结构,不是PLC的问题,只不过是它的表示方式搞不懂

网友C:
靠,看见1xxxxxxx就知道出了什么情况了。

没用浮点格式显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