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使用FX2N-2AD测量湿度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求助帖
50分-已结帖
使用FX2N-2AD测量湿度,4-20mA的湿度传感器,直接将
触摸屏的数值显示指向PLC存储湿度数字量的D100,
显示的数值有140%
左右
,怎样才能将它调整回正常水平(75%左右
)
?望高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程序中换算有问题的啊... ...改变相关比例参数试试。

网友A:
2AD好像没有自带调整偏移和增益 ,所以一楼说的额是对的改变比例 或者按你说的把D100中的数除以1.4在乘0.75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