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编程,自己想了很多方法都不会编,水平低呀!!!!

楼主(2012-05-12):
单位有一个自动调节炉体压力的阀,用的是无锡工装的。现在工艺想在原有基础上加一个调节方式,就是当一个开关量信号(如I0.0)到了后,炉体的压力自动增加5个,此开关量信号(如I0.0)消失后压力自动减少5个。自己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求教。希望能帮忙编一下,谢谢了。

楼主:
希望大侠能给点好的思路,我的水平也不高,基本的简单编程会点。

网友A:
1、“当一个开关量信号(如I0.0)到了后,炉体的压力自动增加5个”,问题是开关量信号(如I0.0)对应的输出执行机构是个什么样的动作机构?

2、是气动、液动、电动?

3、压力达到5个,怎么知道是5个,怎么检测的?是个什么信号?是个位移、体积、电量?

楼主:
刘工好,给您解释一下,开关量信号,是一个装入机构的打开信号,只有打开信号到了,我想让炉体的压力自己调节5个,一般手动调节是在WinCC上有个可以输入的对话框,手动输入几,就可以调节了。调节的是无锡工装的阀,应该是气动的。至于检测是否到达5个,我个人认为不用检测,一般手动调节后看压力变化就知道了。

这个程序主要就是要让装入机构打开后,程序实现增加数值5(WINCC画面),装入机构关闭时,打开信号没有了,然后数值减少5。 我试过用MOVE指令,当打开信号到了MOVE给那个WINCC画面的输入的地方的变量+5,同样,打开信号没有了,-5,但是实现不了,说明一下,打开信号只要装入机构打开了就一直保持,装入机构开始关闭时才消失。

我对数值属性不清楚,是不是在MOVE时属性没弄好?不懂了。+5   -5说的都是WINCC对话框里输入的值。

不知说清楚没。

网友B:
西门子PLC的继电器可以和WINCC直接交换数据吗?应该需要一种专门的通讯地址才能识别。

楼主:
可以啊,wincc做画面的时候,输入输出就是连接的PLC的PIW或PQW吧,不清楚,觉得应该可以的。如果需要通讯应该通讯也做好的,因为现在的自动模式运行就是输入一个压力值,阀门的开度根据炉子内部的料量自动调节的。

网友C:
就是根据开关量输入条件更改PID的设定值就是了。

网友D:
利用PID调节可以,改动是否在原基础上,还是添加plc和传感器来处理。

网友E:
对:EBN战略军团-民有所居关于就是根据开关量输入条件更改PID的设定值就是了。 内容的回复:

对头,应该是更改当前的PID设置值,问题是,俺不会。

网友E:
对:haomaiggq关于利用PID调节可以,改动是否在原基础上,还是添加plc和传感器来处理。 内容的回复:

对头,应该是更改当前的PID设置值,开关量信号到了,当前的值自动+5,消失了当前值-5。但问题是,俺不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刘工好,给您解释一下,开关量信号,是一个装入机构的打开信号,只有打开信号到了,我想让炉体的压力自己调节5个,一般手动调节是在WinCC上有个可以输入的对话框,手动输入几,就可以调节了。调节的是无锡工装的阀,应该是气动的。至于检测是否到达5个,我个人认为不用检测,一般手动调节后看压力变化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主要就是要让装入机构打开后,程序实现增加数值5(WINCC画面),装入机构关闭时,打开信号没有了,然后数值减少5。 我试过用MOVE指令,当打开信号到了MOVE给那个WINCC画面的输入的地方的变量+5,同样,打开信号没有了,-5,但是实现不了,说明一下,打开信号只要装入机构打开了就一直保持,装入机构开始关闭时才消失。我对数值属性不清楚,是不是在MOVE时属性没弄好?不懂了。+5   -5说的都是WINCC对话框里输入的值。不知说清楚没。

首先:1、WINCC的手动输入的变量值是不是直接连接到PLC内阀的调节程序?

2、WINCC画面上显示(增加或减少后)的值是输入值还是反馈值?

个人觉得该程序的目的是调节在炉门打开/关闭时,炉内压力的平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楼主 的回复内容:刘工好,给您解释一下,开关量信号,是一个装入机构的打开信号,只有打开信号到了,我想让炉体的压力自己调节5个,一般手动调节是在WinCC上有个可以输入的对话框,手动输入几,就可以调节了。调节的是无锡工装的阀,应该是气动的。至于检测是否到达5个,我个人认为不用检测,一般手动调节后看压力变化就知道了。这个程序主要就是要让装入机构打开后,程序实现增加数值5(WINCC画面),装入机构关闭时,打开信号没有了,然后数值减少5。 我试过用MOVE指令,当打开信号到了MOVE给那个WINCC画面的输入的地方的变量+5,同样,打开信号没有了,-5,但是实现不了,说明一下,打开信号只要装入机构打开了就一直保持,装入机构开始关闭时才消失。我对数值属性不清楚,是不是在MOVE时属性没弄好?不懂了。+5   -5说的都是WINCC对话框里输入的值。不知说清楚没。首先:1、WINCC的手动输入的变量值是不是直接连接到PLC内阀的调节程序?2、WINCC画面上显示(增加或减少后)的值是输入值还是反馈值?个人觉得该程序的目的是调节在炉门打开/关闭时,炉内压力的平衡。

回答:

1、WINCC手动输入的变量值直接作用到PLC调解程序,然后控制现场阀门打开或关闭;

2、WINCC画面上有输入值,也有反馈值,反馈值是反馈调节输入后炉内的压力。输入值是调节阀门开度。画面是两个都有;

3、这个程序是在炉内装料后要保持炉内的负压增大,防止烟气冒出污染。

网友H:
你这个应配合下位程序来实现,我不知你的下位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共通的,你可以为炉压控制设两个状态,一个是正常工作时的状态,设定点为正常值;填料时为另一工作状态,设定点为正常值减5(其实这两个值可以在上位做个设定窗口,按工艺要求需时做调整)利用你所说的点做为状态转换条件自动进行状态转换就可以了。如果你的系统不是DCS,也可以通过控制器来实现,把控制器的无扰切换功能屏幕,自动时为正常值,手动时固定为另一开度(多试几次,不会太准确)。用加料点来切换手自动,简单点,但准确性和灵活性差一点。

但前提是要有压力检测(传感器),不然实现不了自动。

能用工装的调节阀,说明你的系统不会太差,最好用第一个方法。

网友I(2013-05-10):
你单位是在哪家公司购买的无锡工装阀门? 那家优惠些?

网友J:
过来学习 顺便找点资料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