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共享问题

楼主(2012-05-12):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三十多台电脑,我想用一台主机给这三十多台电脑做文件共享和打印共享。就是以一台电脑主机为共享中心,其它电脑可以把文件发这台这台电脑上面,也可以从这台电脑上面查看和下载共享文件,这个共享要怎么做呢大家?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实现相互间全部共享,具体操作很简单:“我的电脑”点击右键选择“属性”,打开的窗口中选择计算机名,继续点击“更改”,设定统一序列的计算机名(如,group-001、group-002),然后设定同一个工作组(如设定为“WORKGROUP”,保证每台电脑都要设定为这个);设定好以后重新启动机器;接下来设定文件共享:在需要共享的电脑上面双击打开“我的电脑”,然后在需要共享的盘符或文件夹上面点击右键,然后选择“共享和安全”,按提示操作即可。操作完成后在每个电脑的“网上邻居”里就可以相互看到了;

网友B:
设置为ftp服务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FTP服务器要怎么设置?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的解答  谢谢!

网友D:
           楼主家是做什么的 ???????????? 30 多台电脑 ???????????

直接就将你想的那台电脑共享就行, 然后将整个 硬盘 共享 , 属性设置权限为 可以 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家是做什么的 ???????????? 30 多台电脑 ???????????直接就将你想的那台电脑共享就行, 然后将整个 硬盘 共享 , 属性设置权限为 可以 管理

我这边做L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