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和FX3U数据线是否一样

楼主(2012-05-12):
各位大侠我有一条数据线连接FX2N没问题,但是FX3U就连接不上,报警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再执行,ES:01802007

COM口没设置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看一下设置。

网友B:
都是一样的九针串口的,检查设置吧。。。

网友C:
使用同一种连线,SC-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