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图纸标准问题,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05-12):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台55KW的电机,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图纸没有参照别人的,自己动手画出来的,现场也照样可以起停。问题能就出在图纸上,就因为我没照国家标准图集上画,其实也没什么,就三个接触器的编号顺序不一样(我的是KM1,KM3,KM2;标准图纸上是KM1,KM2,KM3)。请问这有问题吗?

我承认自己目前是个菜鸟,对设计要求不太懂,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楼主:
连看都没人看我在线等啊,求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看都没人看我在线等啊,求解惑

标准只跟前面的KM有关系(这个有国标),后面那数字只是一种图纸识别表示方法,每个人想怎么标都行,你用a,b,c表示都无所谓。。。

网友B:
好像没有关系吧   新国标好像只是规定符号 没有规定顺序吧

楼主:
有人和我说要求按照国标做,我还不能得罪他,郁闷啊

楼主:
就是根据国家设计院出的那套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