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的一件有趣的电气故障

楼主(2012-05-12):
昨天刚接班的时候,操作工打电话到值班室说研磨室一台自藕降压的电机开不起来,我和一同事去现场解决,到现场知道接触器转换的时候抓换不成,结果把空开拉下,我同事就看接触器的主触点,我就在一旁给他打着手电,这时候我看到接触器上面有个毛茸茸的东西,结果仔细一看,原来是只死老鼠,我想原因大概就是它了,我用尖锥钳把它拿下来,结果送电,开机,正常之。做了几年电工以前听说过这种现象,不过昨天是第一次遇到,感觉蛮有趣的!不过我心中有两个疑问:1:如果是干燥的老鼠,接触器会短路吗?2:没转换过来,应该是运行接触器短路了吧,既然短路了为什么上面的空开没跳闸呀?请各位分析之。

网友A:
1, 不会吧,老鼠是不会被这类低压电电着的说

2, 你接触器没有吸合怎么短路

3, 有没有请有砖家研究老鼠怎么死的呀?

网友B:
可能老鼠影响了控制回路,或造成了压降;

未跳闸应当是“短路”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会吧,老鼠是不会被这类低压电电着的说2, 你接触器没有吸合怎么短路3, 有没有请有砖家研究老鼠怎么死的呀?

不是低压呀,老大,自藕降压启动是低压吗?看了下应该不是控制回路的事,这个老鼠是横躺在运行接触器上面的,是那种大的接触器,带灭弧罩的那种。而且是在运行接触器的上面呀,我怀疑是转换的时候,运行接触器就短路了,不然就转换成功了,设备就正常运行了。可为什么没调空开呢?是“短路电流不够”吗?后天上班看看空开多大的,发上来,大家讨论下,哎,我的相机买来好几个月了,被我姐拿去不说还了,要在发个图多好呀,少打多少字,嘿嘿,今天给她打电话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不会吧,老鼠是不会被这类低压电电着的说2, 你接触器没有吸合怎么短路3, 有没有请有砖家研究老鼠怎么死的呀?

你说的低压是低至多少?我都见过380V配电电死的。

网友D:
想不通   等待高手

网友E:
由于老鼠造成的电气线路的故障多啊,每个月都处理几个

网友F:
有意思,你怎么知道老鼠是干的呢,也许刚从水里爬出来

网友G:
你怎么知道老鼠是干的呢?老鼠也有血液啊!我还遇到老鼠在电器箱里撒尿造成电器线路短路的事.老鼠造成的电器故障很多啊!有啥办法防止鼠害还真是咱们要好好研究的事呢!看看我以前发的关于鼠害的帖子:
<不懂电玩电的后果!一个字---惨!>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010/201010072055480000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