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启动PLC程序

楼主(2012-05-12):
请教:我想用通态触摸屏TPC7062KW的按钮来启动三菱FX1s系列PLC程序运行,能否通过PLC元件或程序实现?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实际操作有点难度

网友B:
完全可以 只要设计按钮和PLC内部的点对应起来就可以

网友C:
选好通信方式,对应好点位,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个功能完全可以 , 只要 MCGS 程序中做好 M 点的设计按钮 与 PLC内部的点对应起来就可以,然后三菱 PLC 程序中将这个点做为启动输出就行!

楼主:
我在MCGS中设置了M0、M1,在PLC程序中分别用来输出到M8036M8036(强制运行)与M8037(强制停止),但是M0不能强制PLC运行,而M1可以停止。我尝试了多种方式,想不出问题出在哪里。是逻辑上有问题还是FX1s的PLC有其他的设置,因此请教各位。

楼主:
另外,MCGS上能直接设置X000的值吗?MCGS上只能设置X000为只读,我在PLC系统参数上设置了X000为启动PLC运行的输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