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pt100和什么模块相连能够把数据传送给pc机

楼主(2012-05-12):
我想用热电阻pt100测温,把测得的数据传送给上位机,上位机是用MCGS组态的,我得选择什么模块来完成和pt100的相连,此模块最好价格便宜

网友A:
用100左右的温控器输出4-20毫安。

网友B:
楼上的 没看清楚啊?你输出4~20ma 直接输给电脑吗?还不是跟热电阻信号一样啊

楼主,加我QQ:110909375

我告诉你

网友C:
用RKC温控仪带通讯板就行了,我单位的工控机就用485通讯和PC通讯。

网友D:
可以考虑用研华的亚当模块,很好用的。

网友E:
温度数显表带RS485输出,然后使用莫莎卡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你可以用汇联的远程温度模块,modbus协议与昆态通讯

我就是这么做的

很方便

网友G:
直接用温度测量模块就可以了,一般输出4-20MA

网友H:
有专门的PT100的那种模块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可以考虑用研华的亚当模块,很好用的。内容的回复:

我想通过用亚当4000系列和亚当5000系列测温,然后通过6000系列和上位机通讯,但不知道具体涉及6000系列的哪个型号,你能给个参考吗,还有4000,5000系列怎么挂接在6000上?

网友I:
带485通讯的温控表!

网友J:
我也用 带485通讯的温控表!

反正方法蛮多的,就看那种最适合自己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