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菱指令如何应用到欧姆龙上,请给位大侠指教

楼主(2012-05-12):
三菱PLC为了实现多机种切换方便,有 MOV D0 D10Z0    ,我只要变化Z0中的数值,就可以吧D0中锋的数值赋给D10,D11,D12等一些列值,实现多个数据保存。

问题:现在欧姆龙PLC撒谎能够怎么做到?

网友A:
欧姆龙还要简单     MOV  D0   @D100   改变D100的值,即等同于三菱改变Z0的值,但是欧姆龙区分二进制与BCD码,@代表使用BCD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V  D0   @D100   改变D100的值,即等同于三菱改变Z0的值,但是欧姆龙区分二进制与BCD码,@代表使用BCD码。

按你这么说,三菱的mov D0 D10z0  当Z0等于1时,是把D0付给D11。欧姆龙我改变了@D100,我把D0付给谁啊?

网友C:
如果是想把D0的值MOV到D10、11、12等不同的D里,可以MOV D0 @D100,改变D100的值为10、11、12就可以了,如果是要把D0的值同时MOV到D10-D12,就要用其他的指令了。

网友D(2013-06-24):
MOV D0 D10[D1]    这里的D1可以任意取,和三菱的Z0一样的用,,功能和三菱那条指令就一样了

网友E:
OMRON的变址寻址功能那是相当的强大的!有空发几个例程上来,同大家一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