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 锁6se70系列的矢量控制器啊?

楼主(2012-05-12):
如何用drive monitor解 锁6se70系列的控制器啊?

p359给设置了,但不知道是什么啊?

网友A:
这个不好解决啊,直接重写参数吧!

网友B:
   楼上应该如何重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解决啊,直接重写参数吧!

网友D:
建议你,备份参数。然后工厂复位后。自行设置系统参数。

我司是西门子官方的西门子变频器售货服务中心,请随时联系。18676895825.

网友E:
备份下,恢复到到原厂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备份参数。然后工厂复位后。自行设置系统参数。我司是西门子官方的西门子变频器售货服务中心,请随时联系。18676895825.

p359已经设置了,该如何备份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备份下,恢复到到原厂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