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长时间这样的运行可以吗?

楼主(2012-05-12):
请问:变频器长时间这样的运行可以吗?

网友A:
可以运行,U显示为用户定义数值。

网友B:
变频器本身就是按照长时间运行而设计的。

只要不过载,常维护就完全可以一直运行下去。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是按照长时间运行而设计的。但是要看你 变频器 拖的电机能不能这这个频率来运行 !!!

网友D:
只要在额定功率和要求,没问题的!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

网友E:
你的电机是否符合这样运行的条件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本身就是按照长时间运行而设计的。但是要看你 变频器 拖的电机能不能这这个频率来运行 !!!

网友G:
变频器是没问题,关键是看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H:
一看就是台达的屏幕

网友I:
任何变频器都可在允许的范围内持续运行  即使超载  超压  高温 等这些情况  变频器会自行保护的

需要注意的是  电机能不能承受  例如  电机持续低频运行时  必须依靠另设风机来散热

网友J:
可以的,但是注意散热,如楼上所说

网友K:
一看就是台达的屏幕,可以运行,U显示为用户定义数值

网友L:
没问题的 ,这个频率应该在变频器输出频率范围之内

网友M:
问题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