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再次紧急求助!十分着急!

楼主(2012-05-12):
西门子MM440变频器再次紧急求助!十分着急!
 部分参数如下:
 P0700=2,I/O端子控制
 P0701=1,接通正转,断开停车
 P0704=15,固定频率直接选择
 P1000=13,固定频率+MOP设定值
 P1004=15,固定频率为15HZ
 我是用PLC的输出来控制变频器的,Q0.0接5、Q0.4接8
 当Q0.0闭合的时候,变频器是以面板设定的频率运行的,
 但是当Q0.0和Q0.4都闭合的时候,变频器还是以面板设定的频率运行,
 很奇怪啊,这个时候应该是固定频率15HZ+面板设定值啊!
 比如说我面板设定的是20HZ,固定频率是15HZ,
 当5、8端子,也就是Q0.0、Q0.4有输出的时候,应该是35HZ运行啊,但是不对,求解!

网友A:
     M440 变频器多段速输入的是 8241 码输入启动吧!!!

网友B:
看了下手册,好像还要设置:

P1070=1024.0;

P1071=1.0;

P1075=1050.0;

P1076=1.0

楼主试下吧,好运!

网友C:
你还没设完呢,额定电流、电压、电机转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设完呢,额定电流、电压、电机转数等。

这些参数早都设置好了!你没仔细看我的问题!

网友D(2012-06-20):
怎么解决的?貌似还没遇到过的哈!

网友E(2012-08-27):
为啥要这么做呢?直接用多速段选择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A:
怎么解决的?貌似还没遇到过的哈! 也没有用过这类设置,只用过 M420 的简单控制运行 !

网友F(2012-10-08):
二楼的说的不用做的,因为他已经设置P1000=13,BICU会自己设置好P1070,P1071,P1075,P1076等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