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磁阀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按下启动按钮第一个开始工作,5秒后另

楼主(2012-05-12):
2个电磁阀用时间继电器控制。按下启动按钮第一个开始工作,5秒后另一个也开始工作,15秒后第一个开始断开,5秒后第二个也断开,15秒后第一个又开始工作。如此循环工作。时间要求可随意调。求电路图

网友A:
给你出个电路供参考:

        动作原理:按一下启动按钮K1,继电器J0得电吸合且自锁,J0常开触点闭合,使定时器J1得电开始延时,同时使电磁阀 DF1得电动作。延时5秒,J1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2通电延时,同时使电磁阀 DF2得电动作。再延时10J2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3通电延时,而它的常闭触点断开使电磁阀 DF1失电断开(电磁阀1通电时间=5+10=15秒)。再延时5J3系和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4通电延时,而它的常闭触点断开,使电磁阀 DF2失电断开。再延时10秒,J4动作,J4常闭触点断开,使J1失电断开,JI 的断开又使J2 失电断开,J2 的断开又使J3 失电断开,J3 的断开又使J4 失电断开,J4常闭触点闭合,又使J1得电开始延时,延时5秒,J1系和动作电磁阀DF1又得电动作……重复上述动作。第2个电磁阀DF2从断开到第一个电磁阀又得电动作的时间间隔=10+5=15

网友B:
有2个设定时间循环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再陪2个继电器就行了,非常简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2个设定时间循环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再陪2个继电器就行了,非常简单。

    新手学习中,请大侠帖出电路图我们学习一个,二个时间继电器能随意设置4个时间的启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