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设置实时时钟指令如何使用

楼主(2012-05-12):
求助高手们S7-200系统设置实时时钟指令如何使用啊?

网友A:
200的软件就能直接设置时钟呀;再有帮助能看懂就行了;

网友B:
调用时钟设置指令,好像是BCD码的哦...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用时钟设置指令,好像是BCD码的哦... ...

网友D:
设定时钟用TODW指令,比如TODW VB0,是将VB0到VB7里的BCD码写到PLC时钟寄存器中,VB0的数表示年,VB1表示月,VB2表示日,VB3表示时,VB4表示分,VB5表示秒,VB6为0(不用),VB7表示星期,8个字节的数一定要是BCD码,比如2012年,VB0只放12,取最后两位数,不过这样直接写12好像不对,你最好先将你设置的年、月。。。放到VB10。。。,用以下指令转换后再调用TODW

MOVB 12, VB10

BTI VB10,VW20

IBCD VW20

ITB VW20,VB0

(其他类似)

TODW VB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设定时钟用TODW指令,比如TODW VB0,是将VB0到VB7里的BCD码写到PLC时钟寄存器中,VB0的数表示年,VB1表示月,VB2表示日,VB3表示时,VB4表示分,VB5表示秒,VB6为0(不用),VB7表示星期,8个字节的数一定要是BCD码,比如2012年,VB0只放12,取最后两位数,不过这样直接写12好像不对,你最好先将你设置的年、月。。。放到VB10。。。,用以下指令转换后再调用TODWMOVB 12, VB10BTI VB10,VW20IBCD VW20ITB VW20,VB0(其他类似)TODW VB0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