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有声音是怎么事?

楼主(2012-05-12):
变压器在没有什么负荷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很大的声音,是不是里面有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是不是里面有灰尘,或者是安装的不是很好啊

网友B:
如果是50Hz的振动声,那就再正常不过了。

网友C:
那要具体看啥声音了,正常n的嗡嗡声没事的

网友D:
个人发现所有变压器都有嗡嗡声,很正常的震动啊

网友E:
正常的嗡嗡声,但声音不应该很响

网友F:
以前有过吗?????

网友G:
是嗡嗡声还是   。。。声音较大  应检查绕组部分

网友H:
好像变压器声音的大小,与变压器型号、抑或生产厂家有点关系。

网友I:
应当说明什么样的响声。  按楼主的意思好像是。变压器铁芯发出的。可能是矽钢片之间有间隙造成的。

网友J:
1,要先听一下是不是连续的“嗡嗡”声,这样的声音是正常的,因为变压器在变压的时候要产生磁场,这个磁场力使变压器的铁心硅钢片产生振动所发出的嗡嗡声;

2,如果变压器内部所发出的是“噼里啪啦”的声音话,那就是变压器内部有故障,有可能是变压器的调压开关接触不良所引起的,要停电处理。

网友K(2012-10-28):
变压器铁心不是一体式的,有电磁声很正常。

网友L:
   变压器正常运行是有声音的。只不过空载声音较小,而载荷时声音稍大一些,且随载荷而变大。正常的声音是连续。若声音较大则为不正常,可能是内部绕组有局部短路或铁芯松动都可能造成间断或较大的声音。此时应当停电吊芯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