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用电子凸<此处内容被屏蔽>能

楼主(2012-05-12):
什么情况下用电子凸轮功能,能不能举个例子。

网友A:
我在冲床的曲轴上见过

网友B:
电子凸轮属于多轴同步运动(Multi-, Synchronized Motion),这种运动是基于主轴()和一个或者多个从轴(Slave or following axis)系统。这时的主轴可以是虚拟轴。

       电子凸轮是在机械凸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机械凸轮是通过凸轮实现非线性的加工轨迹,而电子凸轮直接将轨迹点输入到驱动器内,通过设定的解算方式进行伺服控制,达到和机械凸轮相同的加工目的。

       电子凸轮相对机械凸轮的优势在于:

l         方便根据需求更改加工轨迹,而不需要繁琐的更改机械凸轮。

l         加工机械凸轮的成本较高、难度较大。

l         机械凸轮会磨损、通常是机床噪音的最大来源。

楼主:
现在一直想不通,伺服如何动行出凸轮的轨迹。还有就是使用电子凸轮,机械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C:
用电子凸轮的时候,不需要上机械结构,两个电机的运动和传动机构,在机械上可以完全不相干

网友D:
简单说就是用电控方法模拟凸轮的机械特性

网友E(2012-06-12):
引用 网友D:
简单说就是用电控方法模拟凸轮的机械特性

网友F(2013-01-05):
通俗的讲呢就是伺服联动需要同步跟随运动,说白话就叫把机械凸轮的运动轨迹用伺服给走出来就是的。

一般像:速度同步,位置同步等等相关的运动控制就需要了。我目前应用过的一个例子就是制作弹簧的机器,是三轴联动,主轴送钢丝,2从轴绕半径和宽度,主轴移动其余2轴跟随运动。以前的机械结构就是一大堆的齿轮和凸杆,后来经过我们这样用电子凸轮一该,就三个电机搞个减速机带个轮子就行了,方便而且还可以做出很多不一样的弹簧。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7/2012072321070000001-1.shtml 可以看看